[请教]请问Spartan-3E外置FLASH如何进行加密?

楼主(2012-03-30):
查到Spartan-3AN系列的有内部Flash,别的Spartan系列好像都没有

我想用Spartan-3E系列的芯片,那么外置Flash是不是很容易被**,要怎么进行加密?谢谢大家了!

楼主:
么有人解答一下呢
1# 梦境缠绕

网友A:
外置Flash没法加密,用内部Flash+Device DNA吧,最好用BGA/CS封装.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说法,在Flash和FPGA之间加一个MCU来做加密算法,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呢?
3# fu10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个太麻烦,不靠谱

网友C:
嘻嘻嘻,SRAM工艺的FPGA确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不是所有的设计都需要加密的,有一点很重要:做的产品值不值人别去**,如果不值放在那没人去**你做的产品,加不加密,安不安全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被误导,FPGA不安全那设计时就要对其加密,有些情况下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D:
其实,加密永远不能可能完全安全。

其他的,和贝壳一样

网友E:
贝壳是一样地

网友F:
我从网上搜了一下 都觉得答案不太靠谱 其实我也很想弄白呢

网友F:
这些网友真的很热心呀

网友G:
路过     ,学习了
FPGA加密    ,和单片机可一样啊

楼主:
谢谢啊~最后还是选用了Spartan-3AN系列的

3# fu10

楼主:
是因为有必要加密的~刚开始本来要用ACTEL的片子,结果做完仿真发现它的芯片慢了,普通的芯片达不到要求的频率,更高级的又不好买到~

6# Backkom80

楼主:
嗯~只要让**的成本大到不容易接受就好了!

7# GoldSunMonkey

网友H:
看看3系的东东 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