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

楼主(2012-03-30):
请教香主,stm32f101从狗叫到初始化完成需多长时间,硬件正常,8×4MHZ。?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请说详细些。

楼主:
需要控制几个大型电气,复位时间过长将造成抖动,不允许。又不想用锁存增加成本。以前用pic18时没问题,现需改型,从狗叫到控制端口输出不能超过20ms.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你的问题!

从狗叫到控制端口输出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这是什么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