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2-03-30):
51单片机作为一种入门级的单片机可以用来学习很多外围器件,那MSP430有什么特别之处了?
当然了,除了它的超级低功耗之外?它比其它微处理器有什么特别优势呢?

网友A:
其中的IO口比较丰富,内设资源也比较多,其中的低功耗更是可以用来以电池为能源的仪器设备上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还可以申请到免费的样品,这可能解决你资金的问题的!

网友B:
1.开发工具简单
2.价格便宜
3.最关键的是TI的信誉:lol

网友C:
msp430单片机VCC和GND引脚安排在相邻位置,大大减小了工作电流环路。从这点来看,msp430确实可以引领单片机的潮流。

:)

网友D:
除了低功耗是它的亮点外,优点很多的,比如430FGXX可以提供片上信号链路,做仪器仪表非常的好,使用很方便在便携式设备,医疗设备上面应用很广。: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