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os运行一段时间出错,只有idle在跑

楼主(2012-03-30):
如题。
系统可以运行,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进入idle任务中无法跳出,向其他任务发送消息失败,提示OS_ERR_O_FULL,查看消息队列,发现确实是满了,无法进行任务切换。
任务状态OSTCBStat为0,就绪态
消息队列的OSEventGrp也为0

高手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助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今天又跑到另外一个任务里出不来了

网友A:
楼主是在什么CPU上面跑的ucos呢

楼主:
STM32F107

网友(2014-04-28):
我的也是啊,LZ怎么解决的。。。

网友:
貌似,楼主定时器中断没开吧,我的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楼主自己移植的代码还是? 应该是没移植好

网友C:
什么版本的ucos2
stm32 在一些旧版本里面有bug 的
后面版本的 ucos 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