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 输入正电压得到负电压

楼主(2012-03-30):
我要从24V的直流电得到一个负电压-5V
准备用DC/DC模块
大家用什么的DC/DC模块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功率多少?

网友B:
反转型DC-DC (inverter)

网友B:
如果前后端不需要共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按正电压做,然后把5V输出连到后端系统的GND上。

网友C:
输出电流不是很大时,推荐用MC34063就可以了。同时要留意的是你的工作环境温度。

网友(2016-06-08):
我用34063A做了正负电路,接上负载不行,负电压芯片工作不正常,震荡受干扰,芯片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