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兼容求助

楼主(2012-03-30):
需要用DSP进行一个量程选择电路,电路如下:
但是DSP的输出为3.3V,此时需不需要对其进行电平转换来驱动74LS04,期间的电平隔离要不要考虑
左边为74LS04 右上为74LS74 右下为MAX308

网友A:
74LS04的工作电压是5V,TTL电平。1、3、5脚是其反相器的输入端。高电平输入最小是2.0V,低电平输入最大是0.8V。DSP输出如果是CMOS电平是可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