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问题

楼主(2012-03-30):
有关一个函数指针的问题
今天看到钱能的书有这么一句: int (* func(int))();

这是一个函数声明,可是怎么理解呢,怎么使用呢???

还有就是,比如声明一个这样的函数指针

typedef int Func();

再声明一个函数
Func* func(int)();

这个跟上面的那个是一样的,但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可以去看看C 陷阱与缺陷,里面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B:
(* func(int))应该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C:
这个函数跟普通函数相比,只不过是返回值特别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