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数组问题

楼主(2012-03-30):
一个六维数组P,数组的头指针传递给Q,

那么Q[a*b*c*d*e*f]=P[a][b][c][d][e][f];

请问这两种索引方法,哪个快一些,还有为什么?

网友A:
Q[a*b*c*d*e*f]这个快一些吧,因为经过一次地址偏移就可以索引到。
P[a][b][c][d][e][f]可能需要多次地址偏移才能索引到。

网友B:
定义几个指针变量,每一层进去后就指向该层首地址。这样除了最内层之外其它各层的乘法计算次数都会减少。
只是这样在定义这些指针时就必须知道每一维的尺寸大小。

网友C:
一样的
不过如果循环查找,可能P[a][b][c][d][e][f]要快点,因为有可能可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