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输出问题

楼主(2012-03-30):
char
* GetA()
{
char
*p="123";
return p;
}

char
* GetB()
{
char p[]="123";
return p;
}

int main()
{
cout
<<GetA()<<endl;
cout
<<GetB()<<endl;
return
1;
}

请问下为什么打印GetA的结果是"123",而GetB()打印的结果是乱码是为什么呀?
GetA和GetB中p不都是局部变量,当其退出作用域的时候,不是应该打印出来的数据都是乱码?

网友A:
两种方式分配内存的地方是不一样的,char[]分配在函数的堆栈上,函数结束后,内存会释放。而char*不是
分配在函数的堆栈上,所有不会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