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A的slave fifo 同步和异步模式哪个更优?

楼主(2012-03-30):
USB的slave fifo有两种传输方式,同步和异步。这两种传输方式哪一种更好一些呢?我的电路板是能够提供IFCLK的,但是我不清楚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

网友A:
主要差别就在CLK频率上,你随便实现一个,然后再改改就成另一个了。哪个好,自己判断吧。

网友B:
从实际应用来看,异步实现起来要简单一些,但数据传输率没有同步的快。

网友C(2012-07-17):
还是用同步的速度快,异步的也就10兆赫兹吧

网友D(2014-08-20):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异步建立了通信,但同步的一直没有搞定~求经验

网友E:
按照时序图来,datasheet后面应该还有一个表格,表格里是时序图中Slavefifo模式下各类信号间的一些时序约束参数

网友F(2014-11-20):
引用 网友D:
我异步建立了通信,但同步的一直没有搞定~求经验

大侠,异步的怎么整啊,是那个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