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分享IGBT 失效原因与对策

楼主(2012-03-30):
分享IGBT 失效原因与对策

网友A:
有没有IPM的?

网友B:
谢谢分享
当检测电流值超过设定的阈值时,保护动作封锁所有桥臂的驱动信号。这种保护方法最直接,但吸收电路和箝位电路必须经特别设计,使其适用于短路情况。

能不能更具体点,我们现在出现过流时保护方法是,先降栅压-延迟-再关断;我们只用了双向箝位电路在驱动.不知您说的吸收回路是指主回路还是驱动回路

网友C(2013-02-22):
谢谢了   IGBT没怎么用过  呵呵

网友D:
以后用得到,标记下

网友E:
值得看一看, 不过讲得还不是很深入.

网友F:
这个资料的还是值得看看的,很不错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