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最高电压可以增高吗?

楼主(2012-03-30):
有个汽车LED灯电路。
前级保护电路,后级LED驱动电路。
当前级电路输入突然增大时,比如120V,保护电路的TVS管可保证后级LED驱动电路的输入不超过50伏。
有人说,选一个能承受120V的LED驱动芯片,然后不要保护电路。
我感觉如果不要保护电路,问题决不是仅仅选一个能承受120V的LED驱动芯片。
电路中的最高点压从50V提高到120V,会不会行业标准会产生新的要求。
做汽车电子的朋友,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能否给我的观点提供一个依据?
谢啦。

网友A:
我感觉保护电压和工作电压是两码事.
保护电路的作用还在于意外因素导致电压升高时, 限制过度升高导致其他工作电路过压损坏.
完全两码事, 所以持反对意见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输入突然增大是什么概念,波形如何,能量有多少,比如我们用的TVS,防**都是在ns,us级保护。

楼主:
突然增大是抛负载。

网友C(点评):
7637中的5a5b啊,那个都是很高能量的瞬态脉冲,我见过最严酷的是连过3个5b脉冲,我试了几次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