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0V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2012-03-30):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的,16V交流整流,然后找个升压IC 搞定
升压IC 既然电流输出每要求,你只要找颗能升到100多V的即可
用个旋钮 来调节反馈端,以此来改变输出电压。只不过,应该不能调到输入电压以下。
不过另外的办法是,用颗降压IC ,再来个旋钮往下调节
做2路,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水平较低,能不能给两个芯片的名字。或者给个简单电路原理图。这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呢?开关电源能做到0V输出吗?

网友A:
前几天坛子里有人要升压到100V,人家推荐的型号,这里拿来給你,我没用过
你可以尝试下, MCP1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