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0MHZ的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倍数要可选

楼主(2012-03-31):
方案1:用继电器进行电路的通断控制,高速运放。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继电器会不会引入噪声。还有使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好点,有什么讲究?

方案2:直接使用数字电位器进行控制。缺点是温漂大。但是电路简单。但是没找到可以在高频下工作的电位器,还有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谁了解的话,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继电器   MRFf80004x 噪音低

网友B:
继电器切换时间较长,且有跳动,这需要考虑,湿簧管跳动可能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PGA貌似有点贵....

网友D:
继电器不如模拟开关,如果系统工作电压在4.2V以下的话可以用SGM4782,导通内阻0.5欧姆,可以实现4档选择,如果系统工作电压5V或以上的话可以用SGM4581/4582,前者是8选1的,后者是双路4选1,导通内阻几十欧姆。

网友A:
楼主多少档位? 2-3个话 继电器完全可以! 那点时间就忽略不计了。我们otdr就是用继电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的选择有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