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相位控制

楼主(2012-03-31):
stm32f100xx   同步的输出四路PWM波,这四路波的波形是一样的,但是两两有90度的相位差 程序该怎样处理?请教版主和各位高手,由于没做过类似的相位控制,不太懂

网友A:
改变计数器里面的值试一试!

网友B:
官方例程里面有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如果可以用中断方式,还有就是定时器计数方式用中央对齐模式

网友D:
软件干预是比较痛苦的,特别是频率较高时。

楼主:
3# 奔牛滚滚 官方例程是哪个?有类似的DEMO最好了

网友B:
虽然是stm8s的,但是都差不多的.

网友E:
我的博客中有几个相关的**,LZ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