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高工奇怪的Layout

楼主(2012-03-31):
这是一位台湾工程师Layout的板不知道画圈圈的位置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A:
俺这边早就玩开了

网友B:
请蚁兄继续讲课
第二讲: 设计要点

楼主:
可否详细讲解一下?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A:
楼主那个有缺点,绿油没刮开,俺3楼那个已经做成0603封装,直接调用,无须开阻焊

网友A:
请蚁兄继续讲课
第二讲: 设计要点
引用 网友B:

T叔折煞俺也,请以后直呼小生的名号即可 :L

网友C:
大蚂蚁不要有压力,更没必要谦虚,好多人排队听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开窗这样做也是没有用的了?

网友D:
请大蚂蚁讲讲哈,主要是距离的控制,一般都怎么选择?

网友E:
就一“尖端放电”....

网友A:
放电针击穿场强受距离、气压、尖部曲率、湿度(水膜)、温度、积尘、油污都影响,对响应速度也明显不同。这玩意很大程度上只能靠经验了,具体的可群内讨论。
3楼那样的接口是小信号,原来在插座上接触4K隔空8K便有可能打坏(击穿)那个1K电阻,加了0.2mm间距的放电针对地,ESD升到接触8K,隔空20K都没问题。

网友A:
感谢11楼,不然稍后又有人开贴说,某某某连尖端放电都不知道了,呵呵

网友B:
保护作用是有了,那测试时会不会有麻烦通不过,哈哈,洋盘闲话见笑了

网友A:
标准大气(0.101MPa,298K,湿度65%),平板电极击穿场强约3-5KV,我没有掌握权威的准确数字。想当然地认为是大气中的高能粒子密度影响。
0.2mm的间隙,考虑3000m海拔低气压,不太多的积尘,及95%高湿在固体表面形成的不连续水膜,杠20V问题不大吧,对3.3V信号基本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阻焊层虽然不太厚,0.05mm? 0.1mm? 我不清楚

但是冲击电压要击穿漆膜得有一个过程,这会影响放电针的响应速度。

据我了解,成品放电管的响应速度是uS级,压敏是十nS级,TVS是十pS级。

可见尖端放电的方式速度并不快,要是再加个漆膜,那可能够呛

网友F:
这还有啥好讲的,基本的尖端放电而已,LAYOUT的时候,最好将最尖端部分及附近去掉部分阻焊绿油。

其实对ESD改善没什么太明显的用处,心理安慰剂而已。

网友A:
当你要保护的端口串有电阻,你就知道有改善了,注意看12楼

网友A:
回复 楼主:

阻焊层虽然不太厚,0.05mm? 0.1mm? 我不清楚

但是冲击电压要击穿漆膜得有一个过程,这会影响放电针的响应速度。

据我了解,成品放电管的响应速度是uS级,压敏是十nS级,TVS是十pS级。

可见尖端放电 ...
引用 网友A:

压敏是十nS级,不知从何而来?

另外尖端放电只是一个低成本的ESD解决办法,本身没有很实用的价值,会有很多弊端。至于要不要使用,就看你怎么去衡量利弊了。

网友A:
压敏的响应速度,可以去查。能不能用,好比杀猪吃,生肉不好吃,得煮熟了吃

网友G:
放静电的啊!!

网友G:
确实尖端不能上绿油!要裸铜箔

网友F:
压敏的反应速度至少要ms级别,对付不了ESD

网友A:
我还是贴上来吧,叶工用的是神马MOV啊

网友H:
的确是尖端放电,用来对策ESD的。

我虽然不懂电源,但是我们公司出品的所有产品,电源部分都标配有这个电路,已经设计成标准的元器件了,清一色的锯齿状,跟蚂蚁那个图很相似。

所以经常在电源板子上见到这玩意。

网友F:
我还是贴上来吧,叶工用的是神马MOV啊

引用 网友A:

俺没用过这种压敏,俺只用过普通压敏做电源端口的防浪涌。

14D561

从你提供的这个PDF看,也没有看到哪里写十几个us啊?是从那个响应图看的吗?

网友A:
MOV所用的材料氧化锌决定了响应速度,查了半小时没查到14D561的规格书,不过很多厂家公开表示响应时间小于25nS。

俺有200nS脉宽的高压大电流发生器,正好玩一下这个,看看离散性如何

网友I:
蚂蚁,你那个距离怎么控制?也就是说如果控制的好,做浪涌静电就不要加TVS,RC吸收了,直接这样就可以过实验了?节约太多成本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A:
PADS: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A:
PADS:lol
引用 网友J:

好眼力,哈哈,俺99年起就只玩这个

网友:
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让讨论来的更猛烈些吧,我承认我是围观的~

网友A:
我还是贴上来吧,叶工用的是神马MOV啊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吧,蚂蚁说的响应速度ns级,那应该是厂家的理论响应速度。
很多压敏电阻手册都是说“Response time:<xxns (theoretical)”或者“Fast Response time”

根据实际1mA的标准测试,压敏响应钳位保护的速度是ms级...

网友A:
ms级, 有厂家请俺去给几十KW的交流设备把脉, 那玩意里用饼干大的681 MOV来保护1000V的SCR, 正说着话, 调试的小伙子一调压, MOV炸了, SCR没炸, (回路是感性的,吸收不好就会产生几KV尖峰) , 机柜里一团黑, MOV只找到几小块碎片, 其余的全成渣儿了.

楼上这么一说, 难道SCR能杠10mS几倍的过压不成? 我了解的可控硅的击穿时间是不足mS的, 否则可控硅中频炉逆变就不需要考滤过压保护了, 原因简单啊: 1mS的脉冲, 那能搞定我

闲话就不多扯了, 休息好了测一下再来, 若是1mS, 俺要谢谢你, 任何人改变我陈旧的认识, 都功德无量:lol

网友A:
俺没用过这种压敏,俺只用过普通压敏做电源端口的防浪涌。

14D561

从你提供的这个PDF看,也没有看到哪里写十几个us啊?是从那个响应图看的吗? ...
引用 网友F:

这个14D561 应该是560V  Φ14mm 的压敏电阻。
多数资料叫561K14D ,也有叫14D561K的

我也贴个

网友A:
这里面没响应时间参数或响应曲线,俺虽然英文不好, 就识的很有限的科技单词:L,但找这个还是够用的。后面那些图表,看到的全是I-V,没有I-T:P

网友K:
楼主那个有缺点,绿油没刮开,俺3楼那个已经做成0603封装,直接调用,无须开阻焊
引用 网友A:

绿油刮开了,上面万一灰尘多了一些,不容易短路吗?

网友A:
莫担心,等不到这里被灰尘短路,IC那边的都成坟了 :lol

网友A:
这里面没响应时间参数或响应曲线,俺虽然英文不好, 就识的很有限的科技单词:L,但找这个还是够用的。后面那些图表,看到的全是I-V,没有I-T:P
引用 网友A:

对的,据我看到过的压敏资料,都没有提及过确定的响应时间。所以一开始就问你,ns级是从哪得知的。
我的个人理解,结论肯定是大于理论的ns级:

厂家提供是ns响应,应该是指,在达到压敏电压时,MOV就开始保护,这个时间是ns。
而真正到响应完成,也就是达到钳位电压的时间,是ms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里结论是,681功率不够,需要夹心饼干…:lol

至于SCR为什么没事,请看楼上。

网友A: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一边说怀疑响应时间10nS级
一边说达到压敏电压就开始保护. (这意思岂不成了响应时间为零?)
然后又说真正的响应完成, 要mS级

这就怪了, 这好比讲老师讲故事,
你说你从第一个字就听到了老师在讲话
但是又说老师还没讲完, 你不能叛断老师在讲话, 要等老师讲完了才能确定老师是不是讲过话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里结论是,681功率不够,需要夹心饼干…:lol

至于SCR为什么没事,请看楼上。
引用 网友A:

MOV炸不炸不是讲功率, 是讲能量的

50KV的工频变压器,励磁能量最多也就30-50焦尔, 厂家用的饼干块绝对够用

我当然知道SCR为什么没事, 那就是你已经承认的: 电压一到就开始响应

网友A:
ESD的人体模型电阻1500欧咱就不算放电功率了,这个算下来肯定我吃亏. :L

咱们看MM机器模型, 200PF, 0欧 :lol 这个你说功率多大?

网友A:
我从来没说过MOV响应时间nS级,都是讲10nS级

网友J:
哈哈,99年99SE刚出来啊,不知道你可经历了SE的辉煌年代。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ALTIUM和ALLEGRO。真想转PADS,可是想彻底转过来,感觉有点难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的态度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网友A:
我的态度? 莫名其妙, 如果你不能接受别人对你的言论的怀疑, 你还真不适合讨论

网友A:
凭什么就你能怀疑我, 而我指出你的论点的矛盾, 就是我态度有问题了? :lol

表生气表生气, 不讨论就是了. 俺这边正在搭电路测试这个参数. 结果将在Q群内公布

网友A:
凭什么就你能怀疑我, 而我指出你的论点的矛盾, 就是我态度有问题了? :lol

表生气表生气, 不讨论就是了. 俺这边正在搭电路测试这个参数. 结果将在Q群内公布 ...
引用 网友A:

你是以自己的主观在看问题,没认真看我说的。。。
压敏电压,是我表述有问题,应该为浪涌电压。

网友A:
凭什么就你能怀疑我, 而我指出你的论点的矛盾, 就是我态度有问题了? :lol

表生气表生气, 不讨论就是了. 俺这边正在搭电路测试这个参数. 结果将在Q群内公布 ...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是,压敏响应时间就是ns,比如某个厂家公布<25ns。我也从来没表示过怀疑这个数据。问题是,这个数据不能代表什么,也就是没有价值的数据。然后,按你以上所说,压敏保护时间就是ns级。

我的观点是,压敏电阻要完成整个保护过程,是ms级。

大致上来说,整个压敏保护过程如图。

网友L:
这个响应时间和能量的持续时间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A:
咱们回头看一下讨论的过程吧:

16楼PowerAnts: 据我了解,成品放电管的响应速度是uS级,压敏是十nS级,TVS是十pS级。

19楼ccmc: 压敏是十nS级,不知从何而来?

35楼ccmc: 我来说说我的理解吧,蚂蚁说的响应速度ns级,那应该是厂家的理论响应速度。
很多压敏电阻手册都是说“Response time:<xxns (theoretical)”或者“Fast Response time”

你怎么给降了一个量级啊? 由10nS级降为nS级
(红体字为场外话,下同)

根据实际1mA的标准测试,压敏响应钳位保护的速度是ms级...

标准出自何处? 可有测试数据供重复试验?

36楼PowerAnts: 若是1mS, 俺要谢谢你, 任何人改变我陈旧的认识, 都功德无量

37楼ccmc发了一份没有响应时间参数的压敏电阻规格书

38楼PowerAnts指出规格书中没有响应时间参数

42楼ccmc:对的,据我看到过的压敏资料,都没有提及过确定的响应时间。所以一开始就问你,ns级是从哪得知的。
我的个人理解,结论肯定是大于理论的ns级:

厂家提供是ns响应,应该是指,在达到压敏电压时,MOV就开始保护,这个时间是ns。
而真正到响应完成,也就是达到钳位电压的时间,是ms级了。

请问用"完成钳位时间是mS级"来反驳"响应时间10nS级", 是不是很像44楼我举的听故事的例子?
老师开始讲话了, 我说他在讲了, 你说, 不对, 他可能要讲10分钟. 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些啥?

44楼PowerAnts指出ccmc前后矛盾

50楼ccmc指出PowerAnts态度不好

基于上一段红体字, 我怎么就态度不好了?

网友A:
这个响应时间和能量的持续时间不是一个概念吧?
引用 网友L:

这哥们看懂了

网友M:
放电
保护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是,压敏响应时间就是ns,比如某个厂家公布
引用 网友A:

请看这个8uS脉冲的响应曲线

网友N:
有谁做过实际试验呢?

网友A:
已经不计划做这个试验,原因在于测量电路杂散参数对测试结果影响极大,包括脉冲电源的内阻及ESL,电流回路的寄生电感,开关的闭合速度,示波器的带宽限制等;就算是MOV本身,引脚长与短,有脚与无脚都有很大影响。
如果设计响应速度是10nS,100V压差要提供10A的电流,那么回路所有分布电感之和要小于100nH,我自认无此条件,因为10cm长,直径1mm的一段导线,电感量就有90nH,而且我手头的电容的ESL都远远超过这一数值,只好放弃。美国GE公司宣称他们的贴片MOV响应速度达1nS. 估计有特别的测试设备或方法。

网友A:
电涌保护器的国际标准,必须响应4uS/20uS, 甚至2uS/10uS的冲击电压。

因此,作为电涌保护主力军的MOV的响应速度,我们勿需质疑。

至于厂家宣称的指标信不信的过,那属于商家品格问题,不在此讨论。

网友O:
你的观点是,压敏响应时间就是ns,比如某个厂家公布
引用 网友A:

54L这张图有点意思,电压从500V被钳位到100V以下需要近10us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受实际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

另外,“这个数据不能代表什么,也就是没有价值的数据”这个表述比较奇怪,或许想表达的是,受实际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分布电感),实际被保护电路的瞬间电压仍然会比较高(54L图所示的100V以上)。

网友P:
看了蚂蚁前辈的解释,才知道MOV响应速度是NS级的,偶一直以为它是MS级呢

网友Q:
这个应该是在弱电侧才会使用的吧??或在那个地方使用?请指点。

网友H:
69楼的兄弟,名字是叫“邓文莱”么?我差点看成了“邓文迪”了,吓俺一跳,哈哈哈哈    :D

网友R:
69# dengwenlai 不是吧。差点重名了

网友S:
菜鸟膜拜

网友T:
会不会适得其反?
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实用?
在有安全距离爬电的要求时合适?
在高速信号抗干扰是否会更差?
在高频电路时会不会死翘翘?
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U(2012-10-28):
第一次,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V:
放电用的

网友W:
都是高手啊

网友X(2014-02-11):
这个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测试用的   呵呵

网友Y:
觉得大蚂蚁的论证比较有道理,至少能够自圆其说,:lol

网友Z:
静电放电保护,或者也可做防雷保护

网友V:
高压放电用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