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细节

楼主:
自已画的PCB,刚开始学,求大虾们找找其中的错误,万分感谢。另外导入PCB时总是提加载CLASS  NUMBER失败,这是什么情况啊,谢了

网友A(2012-03-31):
初看,线有些凌乱,应该没有按照信号来排列
截图看不清细节,上源文件吧

网友B:
传说中的飞卡主板,楼主果断使用了自动布线:D

楼主:
自动布线然后调整了下而已,主要是要赶时间

网友C:
很久不用自动布线~,
多层还好说,
双层板,自动走和手动走,pi那个差得.....

网友D:
这个是自动布线吧,真烂……

网友E:
有点乱,其他的你铺铜了,看不清,把原原文件传上来啊!

网友F:
一个字,乱,这么简单个板子画成这样。

网友G:
lz没有用心啊,很多走线不合理的地方一大堆,连直角和锐角都出来了;P

网友H:
回复 网友C:
这位想请教一下一般什么时候用自动布线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