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选用防静电器材

楼主(2012-03-31):
防静电器材种类繁多,要合理选用才能既节省费用又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  一、人体静电的控制
  1.什么是最常见的静电源?
  2.要控制人体静电,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3.人穿防静电鞋并有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或防静电活动地板时就一定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
  4.人穿防静电鞋外为什么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
  5.人穿防上静电工作服就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6. 为了更好控制人体静电,应采取什么措施?
  7.人戴上无线手环(也叫无线腕带)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1。什么是最常见的静电源?
  人在活动如行走,站起等活动中都会产生静电,人体是最为常见的静电源,因此人体的静电防护是最为重要的。
  2。要控制人体静电,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要控制人体静电,最有效的措施是让人体与大地相“连接”即“接地”。因此,人要穿上防静电鞋。要保持人体与大地相连,这就要求地面也是防静电的才可以将人体的静电导入大地,所以地面可以用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并用防静电接地线接好地,如经费充足,可选用防静电活动地板,特别是在规划设计机房厂房时可以考虑选用防静电活动地板,如果机房厂房已定且设备也已安装好,又不想因装防静电器材时对这些设备造成停产等到影响时还时选用既价格低廉施工简单的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等。
  3。人穿防静电鞋并有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或防静电活动地板时就一定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
  人穿防静电鞋并有防静电地垫、防静电复合胶板或防静电活动地板时还不一定能起到好的防静电效果。通常人们还要穿袜子和垫鞋垫,年青人脚易出汗,这些袜子和垫鞋垫也能导静电,但在中老年人在干燥的季节时因鞋内干燥,这袜子和垫鞋垫就不能导静电,而且很多厂家只要求工作人员穿防静电服和防静电鞋,忽视了袜子和鞋垫的不利影响,使得这此防静电鞋和防静电地面不能发挥防静电作用。因此在机房或厂房的入口处放置“人体综合电阻检测仪”,它能迅速准确检测那些穿用不合格的防静电鞋、袜子和垫鞋垫的人。
  4。人穿防静电鞋外为什么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
  人除穿防静电鞋外还要穿防静电工作服才能较好地控制人体静电。因为服装也能带上很高的静电,特别是现在的大部分服装都是化纤,能产生几千上万伏的静电。
  5。人穿防上静电工作服就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不能。有实验表明,人仅穿上防静电工作服如不穿防静电鞋和没有很好的防静电地面,防静电效果极差。
  6。为了更好控制人体静电,应采取什么措施?
  要有完善的人体防静电设施和检测这些设施是否有效的静电测量仪器。
  7.人戴上无线腕带能起到防静电作用吗?
  不能。无绳腕带理论是利用电晕放电的原理来耗散一部分静电,电晕放电也叫尖端放电,是指导体自身带电后,通常需要电压超过1500V,它的尖端部分会对空气放电,以此来耗散静电,但无绳腕带的耗散静电时所需静电电压太高,并不适合电子行业,因为有多少电子元器件可以承受1500V以上的高压呢。所以我们不推荐、不销售、不生产、不使用无线腕带。
  工厂防静电基本要求
  一、静电防护的基本原则
  a、抑制静电荷的积聚;b、迅速、安全、有效地消除已经产生的静电荷。
  二、防静电工作区场地
  1、地面材料a、禁止直接使用木质地板或铺设毛、麻、化纤地毯及普通地板革。b、应该选用由静电导体材料构成的地面,如防静电活动地板或在普通地面上铺设防静电地垫,并有效接地。c、允许使用经特殊处理过的水磨石地面,如事先敷设地线网、渗碳或在地面喷涂抗静电剂等。
  2、接地a、防静电系统必须有独立可靠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一般应小于10Ω,埋设与检测方法应符合GBJ 97的要求。b、防静电地线不得接在电源零线上,不得与防雷地线共用。c、使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其大地线可以作为防静电地线(但零线、地线不得混接)。d、接地主干线截面积应不小于100mm2;支干线截面积应不小于6mm2;设备和工作台的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25mm2的多股敷塑导线,接地线颜色以黄绿色线为宜。e、接地主干线的连接方式应采用钎焊。f、防静电设备连接端子应确保接触可靠,易装拆,允许使用各种夹式连接器,如锷鱼夹、插头座等。
  3、天花板材料天花板材料应选用抗静电型材料制品,一般情况下允许使用石膏板制品,禁止使用普通塑料制品。
  4、墙壁面料  墙壁面料应使用抗静电型墙纸,一般情况下允许使用石膏涂料或石灰涂料墙面,禁止使用普通
  墙纸及塑料墙纸。
  5、湿度控制a、防静电工作区的环境相对湿度以不低于50%为宜。b、在不对产品造成有害影响前提下,允许使用增湿设备喷洒制剂或水,以增加环境湿度。c、计算机房的湿度应符合GB 2887中的有关规定,类似的机房也应符合此规定。
  6、区域界限 防静电工作区应标明区域界限,并在明显处悬挂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应符合GJB1649规定,工作区入口处应配置离子化空气风浴设备。
  7、防静电工作区内禁止使用及接触易产生静电荷的电荷源(如下表)。
  油漆或浸漆表面,普通塑料贴面,普通乙烯及树脂表面地板
  塑料及普通地板革,抛光打蜡木地板。普通乙烯树脂工作服,帽,鞋
  普通涤纶,合成纤维及尼龙面料,塑料及普通胶底鞋操作工具及设备
  普通塑料盒,架,瓶,盘用品及纸制品,普通泡沫及一般移动工具,压缩机,喷射设备,蒸发设备等
  三、电子产品防静电设施
  1、静电安全工作台a、静电安全工作台是防静电工作区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由工作台、防静电桌垫、腕带接头和接大地线等组成。b、防静电桌垫上应不少于两个腕带接头,一个供操作人员使用,另一个供技术人员,检验人员或其它人员使用。c、必要时,静电安全工作台上应配备离子风静电消除器。d、静电安全工作台上不允许堆放塑料盒(片)、橡皮、纸板、玻璃等易产生静电的杂物,图纸资料等应装入防静电文件袋内。
  2、防静电腕带直接接触静电敏感器件的人员均应戴防静电腕带,腕带应与人体皮肤有良好接触,腕带必须对人体无刺激、无过敏影响,腕带系统对地电阻值应在106~108Ω范围内。
  3、防静电容器在电子设备研制生产过程中,一切贮存、周转SSD的容器(元器件袋、转运箱、印制板架、元器件存放盒等)应具备静电防护性能。不允许使用金属和普通塑料容器。必要时,存放部件用的周转箱应接地。
  4、离子风静电消除器消除绝缘材料表面的静电荷应使用离子风静电消除器。
  5、防静电工作服a、进入防静电工作区或接触SSD的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工作服面料应符合GB 12014规定。b、在相对湿度大于50%的环境中,防静电工作服允许选用纯棉制品。
  6、防静电工作鞋进入防静电工作区或接触SSD的人员应穿防静电工作鞋,防静电工作鞋应符合GB 4385的有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允许穿普通鞋,但应同时使用导电鞋束或脚跟带。
  7、防静电运输车转运SSD或含有SSD的整、部件时,应采用有防静电性能的运输车。

网友A:
对于射频器件要特别注意静电!实验室的大地必须深埋啊!
各个仪器必须共地啊!!
防静电服必须传啊
静电手腕必须带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