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进来看看,求教!

楼主(2012-03-31):
如图,分析开关S从闭合到断开的两个过程。首先,开关闭合时,初级线圈中的电流从零开始以U1/L1的斜率上升,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为U1,上正下负。此时,次级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大小为U1*n2/n1,但方向是上负下正。由于二极管反向截止,二次侧没有形成回路,不能产生感应电流,即此时i2为零。
现在我的问题有:如果,此时断开开关S
一、初级线圈的电流应该下降,且不能突变,但回路在哪?
二、次级线圈感应电动势反向,二极管导通,回路形成。如果暂且假定初级有回路,那初级电流的变化,导致磁通练的变化,进而形成了次级线圈的感应电动势。这几个变化如果是均匀的,那这个次级线圈的感应电动势就是个恒定的值。那此时次级线圈的电流和负载R的电流是相等的吗?如果相等,那怎么解释欧姆定律和次级线圈的VCR(一个意味这次级电流是直流,一个表明是交流,有矛盾)。如果不等,怎么解释KCL 定律呢?

网友A:
1. 你都说了  没电流的。。。
2.。。。

网友B:
板凳坐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