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内置EEPROM问题

楼主(2012-03-31):
用了PIC16F1823的内置EEPROM! 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系统是要经常复位的  我把数据保存到EEPROM里面  每次上电读的时候要么读到的数是正确的  要么读到的数是0xFF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用按键复位的话读到的数基本都是正确的 但是手动插拔电源线的话很多时候读到的是0xFF!  加延时了也不行  请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是否出现了掉电状态的EEPROM写入?

要检测掉电,并用个大电容维持一下VCC,让MCU把EEPROM正确写完。

楼主:
我确定已经写进去了 校验了一下没错的! 然后上电就不写数据了 只是读数据  读出来的数据有时是0xff有时是我写进去的数据!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MCU的BOD有没有打开?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吧配置位配置好就可以,例如低电压复位,上电延时,自己把握好门限值。
我现在程序运行正常。

楼主:
各种复位都打开了!..就是有的时候读不对

网友C(2012-05-15):
因为刚接上电源时,电压没到EEPROM的安全操作电压,所以读到的是0XFF,按复位键时,这时电源已经是稳定了,在EEPROM的安全操作电压,所以是正解的。

网友D(2013-05-20):
一定要上电延时打开,读取eepROM要放在最靠近主循环之前进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读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写,不知道你校验是怎么进行的

意外掉电影响最大的是写,因为写一个字节需要5毫秒左右,当开始写的时候(或者写到0.1毫秒时)就掉电,你是无法进行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