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B、dBm、dBmV、dBμ、dBμV、dBu....

楼主(2012-03-31):
此仅为个人理解(根据以往看到的一般用法)。

dB(分贝)这个基本没有疑问,相对能量比值的对数乘十(电压或电流则乘二十,因能量与其平方成正比),无单位。即 Po/Pi ~ 10 log(Po/Pi) dB 或 Uo/Ui ~ 20 log(Uo/Ui) dB。

dBm 和 dBμ 原为 dBmW 和 dBμW(其中W缺省),表示功率(与特定基准之比取对数乘十)。即 P mW ~ 10 log(P/1mW) dBm 和 P μW ~ 10 log(P/1μW) dBμ。

dBmV 和 dBμV (因 dBm 和 dBμ 已经被用,自然其V不宜再缺省),表示电压(电动势)。即 U mV ~ 20 log(U/1mV) dBmV 和 U μV ~ 20 log(U/1μV) dBμV。

dBu(注意不是dBμ)原为 dBv,因“v”容易和“V”混淆(dBV是另一单位)所以用“u”代之。其实“u”也可理解为 unloaded ——轻负载状态。不过,轻载也得有个具体定义,在此定为600欧。0dBu 定义为负载600欧姆且功率 0dBm(1mW)下的电压,即 0dBu ~ √(600X0.001) = 0.7746 V。

网友A:
不同的行业还是有区分的. 我没有找到权威的资料, 只是凭以前整过几年RF的经验记得dBu在RF行业代表dBuV, 我很清楚地记得, 我们为美国海军做的对讲机灵敏度是-13dBu(EMF). 这是无线电综测仪上的读数, 而仪器上转换为uV则是0.15uV(PD).
PD指驱动功率,用电压来表示驱动功率,这似乎有点乱,问总工,说理解成端电压比较好些。

下面,对比音响及RF行业公司发布的产品技术参数来考虑这个dBu问题

由音响公司发布的音响产品技术指标,关于MIC及调音台灵敏度,可证明dbu在这个行业可表示dbuW(600欧)
http://www.kingstage.com.tw/Kingstage/MX-166CXUSB.htm
http://www.deleisidun.net/?thread-418-1.html

由RF产品公司发布的RF产品技术指标,关于接收灵敏度(来自天线的信号电平),可证明dbu在这个行业可表示dbuV(50欧或75欧)
http://big5.made-in-china.com/showroom/tranceiverdesign/product-detailmqAJdXvonDVk/%E5%AF%B9%E8%AE%B2%E6%9C%BA%E6%96%B9%E6%A1%88.html
其中有一项:信噪比 >40dB @ RF 60dBu 5%
搞过RF的都知道,所有无线电测试标准,测试信噪比的RF信号电平统统是1mV, 若这里将dBu理解为dBuW, 那么60dBuW将是0dBW,相当于在50欧天线上施加7.07Vrms的RF信号,这可以点亮6V手电筒灯泡了
http://auction1.paipai.com/C416A01D00000000004438FF05984160#nolink

楼主:
“u”不是“μ”....

祝“愚人节”快乐!

网友A:
"愚"不"愚"乐不乐的倒无所谓, 谁爱乐谁乐去, 俺只知道俺又了解了音响行业的另一种说法, 俺没念过什么书, 不过有一个优点就是特喜欢学习:lol

网友A:
说真的, u”不是“μ 怎么打,俺也得找一下,一直都打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