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的pole和zero

楼主(2012-03-31):
在看R1224N的spec时候,有遇见一段话
In the DC/DC converter,with the load current and external components such as L and C, phase might be behind 180 degree.In this case, the phase margin of the system will be less and stablity will be worse, To prevent this, phase margin should be secured with proceeding the phase.
A pole is formed with external components L and C3
A zero(signal back to zero ) is formed with R4 and C4

其中的LC就是开关电源上的滤波大电容大电感,R4是从输出串到到feedback pin上的电阻,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不知道里面所说的phase具体是指,pole与zero又分别指的是。

谢谢

网友A:
相移、极点、零点。
参考:S域分析,极点与零点
http://wenku.baidu.com/view/37c00f7b31b765ce050814d6.html

网友B:
不懂还看e文的。。。先看中文的搞搞基础。。。我就是这样的。。。先看中文  看的差不多了再看英文的  除非没有中文的资料

网友C:
请自补自动控制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