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对比度的软件调节方案(数字电位器),有木有?

楼主(2012-03-31):
我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个这几天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液晶屏对比度调节方面的技术。通常情况对比度的调节是在VO和VEE引脚上用一个手工可调电位器进行调节的。这里我不希望是手工调节的,而是用ARM芯片直接发出软件控制命令调节。网络上能找到的方案基本上是采用数字电位器。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数字电位器的RH,RL,RW三个引脚上的电位是不允许超过其供电电压,也不允许低于GND。液晶屏VO引脚上电压都是从负值到正值的。正值的情况可以通过串联一个分压电阻来保证数字电位器上VH,VL,VW电压不超过VDD,但是负值的电压我不知道怎么办?
  补充资料:附件是我使用的液晶屏资料。肇庆金鹏电子的液晶屏。VO-VSS电压范围是?--20V。?表示负值电压。

网友A:
弄个光耦就搞定了

网友B:
加个三极管, 变换一下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