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ilinx的Spartan-3E系列FPGA加密问题?

楼主(2012-03-31):
Spartan-3E系列没有内部Flash,而且也没有Spartan-3AN系列的DNA技术,貌似很容易从外置Flash中读出数据,请问它需要怎么加密?谢谢了!

网友A:
我记得是没什么办法。你可以选用S6或者Virtex

楼主:
哦~谢谢你!主要是别的系列的封装基本上都是BGA的,焊接太麻烦了~

2# GoldSunMonkey

楼主:
我看到有人说在FPGA和Flash之间加一个MCU做加密,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

2# GoldSunMonkey

网友B:
spartan-3e无法保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C:
嘻嘻,SRAM工艺的FPGA确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不是所有的设计都需要加密的,有一点很重要:做的产品值不值人别去**,如果不值放在那没人去**你做的产品,加不加密,安不安全没有任何意义。
不要被误导,FPGA不安全那设计时就要对其加密,有些情况下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
哦~谢谢你!主要是别的系列的封装基本上都是BGA的,焊接太麻烦了~

2#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Spartan-6有非BGA的

网友A:
我看到有人说在FPGA和Flash之间加一个MCU做加密,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

2#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又有什么用呢?你写进FPGA的还是没有加密的。

网友A:
spartan-3e无法保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引用 网友B:
可以想办法,但是效果极差

楼主:
谢谢了!最后用的Spartan-3AN的,就是第一次做BGA的布线确实麻烦

2# GoldSunMonkey

网友A:
谢谢了!最后用的Spartan-3AN的,就是第一次做BGA的布线确实麻烦

2# GoldSunMonkey
引用 楼主: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