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的芯片引脚间距过小,报警怎么办“?

楼主:
板子上有 单片机AVR ATMEGA16,用的是QFP封装,间距e=0.8mm,B=0.3~0.45
导入pcb就会报警。

请问针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2012-03-31):
0.8 间距, 根本不算密, 你的 QFP 封装的引脚太宽了, 修改一下, 改细点

网友B:
把规则里面焊盘到焊盘间的距离改小点或去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altium。找了半天没有设置到。

网友B:
规则里面画板都应该设置的几个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估计还有其它原因。

连封装尺寸比较大的CD4051的引脚都显示绿色x。

网友C:
你先点那个DRC ERROR看看到底是什么ERROR,然后再去改rule,要有针对性。

网友D:
改封装 ,把脚改细,并加长
影响焊接效果的不是脚的宽度 而是脚的长度

网友E:
可以忽略局部错误啊,如果你确定自己的封装正确的话!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在AD中有局部忽略吗?在哪里设置的,我怎么没有看到过啊?

网友F:
我发现在AD6.9里面没有这个hole to hole clearance的设置啊
5# 迷失自我

网友(2013-11-15):
减小设置元件引脚间距就行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15987607/QQ/WinTemp/RichOle/C4PYRV$7A(%6067T%7DMO%609M4E6.jpg

网友:
如图,把引脚间距改小就可以了默认是10mil,改成5个mil就不会显示绿色的了

网友G:
在设计规则RULE中的Clearance中增加设计规则!

网友H(2014-03-14):
太感谢了!学了!

网友I(2015-04-18):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J:
在pcb中,按T ,M就直接可以忽略了,前提是你确定你的封装木有问题

网友K:
深圳市邦尔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PCB LAYOUT解决方案,本公司多名工程师曾担任ZTE、GIONEE、兴森快捷等知名企业和专业PCB方案设计公司的LAYOUT工程师,拥有多年的高速PCB LAYOUT设计经验,精通智能手机、网络产品、通信产品、电脑主板、显卡、高速背板、TI DSP系列产品、ARM7&ARM9系列产品等高速多层高密度PCB布局布线设计,快速高效解决PCI、CPCI、PCI-EXPRESS、SATA&SATAII 、10GHz高速差分信号、DDR&DDRII&DDRIII、 SDRAM 800M高速布线,能为客户提供原理图制作、高速信号完整性分析、建立原理图库和PCB库、PCB Layout设计、板极EMC设计和PCB生产制造一条龙服务。

网友L(2015-07-28):
引用 网友J:
在pcb中,按T ,M就直接可以忽略了,前提是你确定你的封装木有问题

这种忽略不能解决问题啊,重新DRC后,错误又出来了,有点自欺欺人啊。感觉还是从DRC规则设置里面修改比较靠谱,但是,设置不好额。。下面是AD高级规则设置wenku.baidu.com/link?url=CYURPqvUJMNLLeqNY99Nw6G0jISk6Fxa6ShpQ3wwHoCnCT0xi9vdLiGpg0y002Kodj9lRw0T5j3UXdaXre2NRdbbca5wFPd1wLmtQPSnq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