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PWM计数中断变频问题

楼主(2012-03-31):
很奇怪的问题,我用STM32中断计数方式计算定时器输出PWM的个数,计数到指定个数后重新设置输出频率,结果出现有些时候没有波形输出,如下图

波形图,中间有空缺的地方,没波形,下载到板子上,问题也一样

波形图,中间有空缺的地方,没波形,下载到板子上,问题也一样

楼主:
自己先顶,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寄存器配置问题吧。我的都可以,我的是用的定时器1产生两路PWM,极性相反,死区时间5us,用的中断。没问题

楼主:
3楼你好,能说的详细一些吗,是什么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
能加我QQ吗?78296246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B:
“波形图,中间有空缺的地方,没波形”

哪里是所谓的“有空缺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中间有的地方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
有的时候是整个周期没有输出,有的时候是一个周期中的一部分没有输出,我再说明一下情况,我是用TIM2作为10ms中断源,每10ms重新加载TIM1,TIM3的频率大小,同时对TIM1,TIM3的输出脉冲利用TIM1,TIM3中断方式计数,结果就出来如下图,有的时候会没有脉冲输出(貌似TIM2中断没有进入)

程序中断配置

程序中断配置

主程序配置

主程序配置

楼主:
程序的大概思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输出一个恒定的低电平或一个恒定的高电平也是一种波形,所以不明白LZ说的没波形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是整个周期没有输出,有的时候是一个周期中的一部分没有输出”,你能不能标出来从哪里到哪里是一个周期;贴出的图中有这么多信号,哪个是TIM1的输出?哪个是TIM2、TIM3的输出?你是不是也能够标出来。你这是来问问题的呢?还是来让别人猜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