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和LabWindows/CVI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LABVIEW和LabWindows/CVI二者都是NI的产品,属于虚拟仪器,做出来的效果都能让人怦然心动。
而且开发语言不同,前者图形化编程,后者C语言。都需要买NI数据采集卡,否则有些功能不能用。

我很想在二者之一选择一个去玩一玩,比如单片机通过232或者USB发送数据给PC,做个漂亮的界面。
考虑到没有数据采集卡,很多功能无法应用出来,很可能做到一半会难产,又发现二姨家很多人在玩这个,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硬件采集卡上面的瓶颈的?

网友A:
一个人看过了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种哈姆雷特。
有些事情,只有自己去做了之后才会得出符合自己的评价。

网友B:
labview对ni自己的采集卡有DAQ驱动,不需要很复杂的编程.调用DAQ驱动即可.
如果自己做采集卡,那么labview就变成一个显示软件,与采集无关,通讯协议都要自己去写.

楼主:
LABVIEW和LabWindows/CVI
软件是收费的吗

网友B:
中国什么软件收费能成功?NI靠卖labview早死掉了,人家硬件那么贵,赚钱就靠这个,软件的成本都摊在里面了

网友C:
我也在学习Labview ,现在属于初学阶段,不过公司有机会可以给自己练习一下,只要有通讯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直接采集数据通过串口是不需要NI的采集卡的,当然这个是你采集数据频率很低的情况,很高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