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31):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时Q3和Q4关闭(注意C33和C34),自然Q2也关闭。按下S1后,由R15致使Q3导通随即Q2导通,再由R18和R19维持Q3通态且使Q4导通。在此状态下再按下S1,过程反之,自己分析。

网友B:
S1按下,VCC通过R15给C34充电,Q3通,Q2通,输出电压一路通过D1,
R18继续为C34充电,保持Q3,Q2继续导通,另一路为负载提供能量,
再一路通过D1,R19为C33充电,使Q4饱和,
为再次按键时为C34放电而使Q3,Q2截止,输出断开。
按一次导通,再按一次关闭。

网友B:
两种状态转换时应注意C33上的电压。也就是说在,
撤掉电源时要使C33通过Q4发射结放电完后,再次按键才会有效,

网友C:
回复 网友A:
R18  R19怎么维持Q3导通呢,Q4导通必然 拉低Q3基极电压。Q3有可能会截止啊,还是说因为有个电容c34的关系,在S1按下期间Q3不会截止。
而且我也看不懂这个Q4用来做什么的,感觉没起到什么作用,忘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R18  R19怎么维持Q3导通呢,Q4导通必然 拉低Q3基极电压。Q3有可能会截止啊,还是说因为有个电容c34的关系,在S1按下期间Q3不会截止。
而且我也看不懂这个Q4用来做什么的,感觉没起到什么作用,忘指点一二, ...
引用 网友C:

Q2导通后其集电极电压将会抬高,通过R18维持Q3的基极电流(此时S1便可以放开)。此外,再通过R19提供Q4基极电流使其导通。

网友D:
看看此电路在长时间按下会发生什么效果?连续快速按动又会怎么样?是否有缺陷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按着不放灯会亮下就灭,连续按时在上面说了,C33放电问题

网友E:
C33便是去抖的

网友A:
看看此电路在长时间按下会发生什么效果?连续快速按动又会怎么样?是否有缺陷呢?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能这么玩....

网友D:
回复 网友B:
:lol 这是个有缺陷的单按键开关电路:1、快速按动时可能出现无反应的情况。2、按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通--断--通--断......的反复变化,最终是通还是断取决于按键松开的时刻。

网友E:
想一下,把其中两个管搭成施密特,引入回差,可靠很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开关,就是拿来给人用的,需要可靠!而使用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使用):也许有人按得很快,只接通0.1秒或更快。还有的人按的动作很慢,按一次会有2秒或更长些时间。作为设计,就需要考虑这种不确定的因素,还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难道不是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既然是开关,就是拿来给人用的,需要可靠!而使用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使用):也许有人按得很快,只接通0.1秒或更快。还有的人按的动作很慢,按一次会有2秒或更长些时间。作为 ...
引用 网友D:

呵,这个得去质问设计者....

网友F:
单稳态触发实现开关,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Q2若改为P-Mos,管脚对应分别是D->E, S->C,G-B, 为什么开始时在没有按下键盘的时候,还是有输出的电压。。G管脚为低电平,大约0.4左右,Q3,Q4都导通??请问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Q2若改为P-Mos,管脚对应分别是D->E, S->C,G-B, 为什么开始时在没有按下键盘的时候,还是有输出的电压。。G管脚为低电平,大约0.4左右,Q3,Q4都导通??请问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Q2若改为P-Mos,管脚对应分别是D->E, S->C,G-B, 为什么开始时在没有按下键盘的时候,还是有输出的电压。。G管脚为低电平,大约0.4左右,Q3,Q4都导通??请问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q2反了,通过寄生二极管直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把S 和D 反过来也是有输出电压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MOS管GS极并个47K电阻,将C3放电后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还是有电压。。并没有实现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