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过零检测电路,求咨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3-31):
LM319的供电电源怎么解决?可以和输入的信号不共地吗?求解

网友A:
LM319的供电电源怎么解决?可以和输入的信号不共地吗?求解
引用 楼主:

你说呢?
你可以先翻翻数模电路,然后再把运放手册上的等效电路打开看看!?

楼主:
应该共地,但是这个电路对吗?

网友A:
应该共地,但是这个电路对吗?
引用 楼主:

你说呢?
你可以再次翻翻数模电路,然后再次把运放手册上的等效电路打开看看!?

楼主:
楼上挺有意思,高人!

网友A:
楼上挺有意思,高人!
引用 楼主:

不高不高,但你自己要想想怎么让自己的电路不烧,如果书没看懂,可以动手搞搞。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可控硅移相调压的电路 有必要对过零检测搞得精度那么高的吗?可控硅移相调压本身精度就不高。过零0.7伏只要电源线有点干扰,那就会产生不断的过零信号输出。而移相调压本身就易产生干扰。

网友B:
抱歉,发表回复反应迟钝多按了几次,竟发现重发了这么多。请版本把重复版本删除,谢谢

网友C:
电路没问题,但看你外围怎样搭配~~~

网友D:
不加隔离估计要爆东西了!;P

网友E:
这个好像只是基本功能电路,没有附加的外围,不够精细啊

网友F:
这个电路上电就会烧掉去吧

楼主:
感谢各位积极献言,这个电路是从其他地方拷过来的,在以前的论坛上议论的很热烈,我有两个问题
1、比较器LM319的正负电源怎么提供,肯定得和输入信号共地。
2、交流输入端不加防雷,肯定很危险,而且即使加了压敏电阻,比较器输出信号不隔离,一个浪涌过来,很可能直接爆掉。

我觉得一般的方式是经同步变压器降压,接光耦,光耦的隔离输出端经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再接MCU比较好。

网友G:
1、需要单独电源给其供电(与输入共地)。
2、输出需经光耦隔离才可以送入控制系统(比如说单片机系统)。
3、在过另点附近可能会发出若干个过另脉冲(是由于输入信号中的干扰引起的)。应用时应加以处理。

网友H:
可控硅移相调压用的是模拟还是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