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初学者求问有晶振所在的IO口为什么不能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2-03-31):
比如:P6口,晶振的口是P6.0和P6.1

P6.6和P6.7的两个口接二极管(二极管一端接VCC),需要对这2个口输出高低电平但是一直不行,直接输出0,一只二极管都不亮,但是我换到P1-P5的IO上去就是可以的,所以初步认为是否晶振的2个口影响?

网友A:
控制晶振复用的I/O口,较一般I/O口的控制方式复杂,
看看您是哪个芯片的晶振复用的I/O口?

网友A:
目前 MA805/MA806系列的芯片,P6.0 P6.1口的控制寄存器,都是放在SFR 的Page F,需要另外去切换SFRPI=0x0f; 才可以设置P6.0 P6.1口输出正常,仅仅可以作为准双向口。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我的意思不是复用晶振的两个口,而是晶振旁边的口,比如我说的P60和P61是晶振,我用到的是P62和P63这2口,然后让这2口输出 高低电平然后点亮或者熄灭发光二极管

网友A:
LZ能够告知目前使用的片子型号?

楼主:
MA系列的,跟芯片还有关系的吗?

网友A:
目前笙泉的单片机,P6有多个I/O口的,只有MA84G564  LQFP-64封装的,
P6的控制寄存器在SFR的第1页,需要先设置SFRPI=0x01,才能正确控制,
请查看是否SFRPI设置正确,否则无**确输出P62 P63的电平。

楼主:
目前笙泉的单片机,P6有多个I/O口的,只有MA84G564  LQFP-64封装的,
P6的控制寄存器在SFR的第1页,需要先设置SFRPI=0x01,才能正确控制,
请查看是否SFRPI设置正确,否则无**确输出P62 P63的电平。 ...
引用 网友A:

3KU,又学到了。。。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