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出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2-03-31):
STM32 驱动 74HC138 的输入端,要求脉冲的边沿陡峭(小于 200ns ),需要在 STM32 的推娩输出端口外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没必要,按照你说的那加了没加一样驱动不了~

网友A:
有要求小于200ns吗?

网友A:
骚年,还是用逻辑驱动吧~

网友A:
我查了一下 根本就没楼主说的要求!我说奇怪了 什么时候还用到边沿了。 所以没必要加上拉电阻了 直接推免输出驱动即可!

网友B:
STM32 驱动 74HC138 的输入端,要求脉冲的边沿陡峭(小于 200ns ),需要在 STM32 的推娩输出端口外接上拉电阻吗?
引用 楼主:

74HC138作为STM32的负载,应该不算重,我觉得在 STM32 的推娩输出端口不接上拉电阻,应该也能满足脉冲的边沿陡峭(小于 200ns ),可以用示波器看脉冲的上升沿(下降沿一般更容易满足),记得配置STM32为最大的输出速率。

网友A:
有需要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吗?

网友A:
求解释 求数据手册!

网友C:
高频当然需要,不然你还没达到高电平就要输出低了,你怎么办

网友A:
大家怎么都不查查74HC138的数据手册呢~~好神奇!@~@

网友D: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