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2-03-31):
我越学越糊涂,

电压和电流在好多场合为什么是分开讨论,比如一些仪器,既要分析输出的电流波形,又要分析输出的电压波形,难道不能用欧姆定律转换吗?
什么情况下就要分开讨论啊?

比如,示波器就分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

网友A:
那么为什么有恒流源和电压源呢?

网友B:
我越学越糊涂,

电压和电流在好多场合为什么是分开讨论,比如一些仪器,既要分析输出的电流波形,又要分析输出的电压波形,难道不能用欧姆定律转换吗?
什么情况下就要分开讨论啊?

比如,示波器就分电压探头和 ...
引用 楼主:

电压和电流一定是同相的吗?
电压确定,负载不确定,你说要不要电流呢?反之一样。

KAO,签名图片太诱惑了。。

网友C:
有电源就会有电压,有回路才会有电流

网友D:
电压碰到负载形成电流,电流碰到电阻形成电压;
恒压,负载越小电流越大;恒流,负载越大电压越大,知道达到最大电压;
电源,提供一定的功率,当然有一定的电压与电流的范围。

楼主:
电压和电流一定是同相的吗?
电压确定,负载不确定,你说要不要电流呢?反之一样。

KAO,签名图片太诱惑了。。
引用 网友B:

我有她的全套写真。

-----------------------------------------------

我是菜鸟,做测试的,想了解深一些。

有些开关,分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电流型要带载,电压型不用,什么原理?

ps:我有签名图片人物的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