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分享buck电感经验之谈 - TI模拟技术论坛 - 德州仪器TI官方技术支持社区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电源]

分享buck电感经验之谈

网友A(2012-03-31):
你的芯片选型搞定了吗呢?

网友B:
希望楼主多分享些哦

网友C:
这个不多见呀

网友D:
这个是个人经验?写得好啊

网友E: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F:
好好的学习一下
不错的资料

网友G:
前人的经验必须要多学习啊

网友H:
BUCK电感工作在单向磁化状态,磁芯一般有三大类:工字型磁芯、带气隙的EI磁芯、低u磁环。这三种磁性材料有一个共的特点,就是不容易产生磁饱合。BUCK电感发生磁饱合是很危险的,磁饱合状态下,磁芯的磁导率迅速下降,电感量将成比例下降,瞬间流过很大的电流,可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好在DC-DC拥有灵敏的电压反馈环路及过流过热保护功能,能讯速调整占空比,或令开关复位,输出电压不会比设定值高出太多,也不会烧毁开关管。

电感的损耗分铜损和铁损。铜损是电流流过电感线圈产生的欧姆热,铁损主要有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对于涡损,我对书本上的说法持不同意见,书上认为涡损与频率成正比,它们无一例外都认为感应电动势由磁通量变化速率决定,显然是“天下**一大抄”的结果。

我认为实际应用中,涡损只与每伏匝数和占空比有关:把涡损看作串在变压器一匝绕组上的电阻的欧姆热,感应电动势只与电源电压和原线圈匝数有关,而感应电流的产生与消失,与原线圈同步。

可见,频率在数百K量级,电感每匝伏数不到1伏/匝情况下,对于电阻率几千欧/cm2/cm量级的磁芯,涡损可以忽略不计。

磁滞损耗,是磁力线方向改变,或磁动势发生变化时,分子电流变化时消耗的能量,它是磁芯发热的主要愿因。电感器电流纹波系数大,磁滞损耗就大。

较大的电流纹波系数,还要求输出滤波电容能承受较大的纹波电流,并且有较小的ESR,输出纹波的大小,等于纹波电流值在ESR上的压降,以及在容抗上的压降之和。

电感量的取值,推荐以额定输出电流时,电感电流纹波系数为0.1~0.3,纹波系数越小,对滤波电容要求越低,同时磁滞损耗也越小。

实际应用中,受体积和成本限制,不能随便采用大体积的电感器,那么怎样在同型磁芯中的基础上,兼顾最大的电感量与足够的饱合电流呢?我认为在电流纹波系数0.1~0.3的情况下,电感峰值电流仅为输出直流电流的1.1~1.3倍,饱合电流达到额定输出电流的1.5倍足亦,同一电感饱合电流要求由2降到1.5能达到什么目的?它能保证线圈加多1/3,从而增加7/9的电感量,将电流纹波系数降低44% 。

可能有人担心,同一磁芯满槽率一定的情况下,匝数加多1/3,线径就要减25%,铜损将增加44%,然而铜损一般都很小,同时滤波电容的正切损耗和ESR电阻发热电流随纹波电流的下降呈几何量级下降,足以弥补增多的铜损。故对效率基本上无影响。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纹波系数:取一段细导线,阻值以不影响电路工作为宜。将它从中间对折,绕成无感电阻,串在滤波电容地与继流二极管地之间,即可对电感电流取样,用示波器观查它的波形,电流的峰值与谷值之差的一半,除以平均电流即为电流纹波系数。

如果你观察到的纹波系数大于0.3,说明电感值不足,应适当加大。个别DC-DC的设计公式很变态,如MC34063,按它的公式推出来的电感取值,电流纹波系数为1,难怪很多人大叫它噪声太大。我认为要达到比较好的性能,这个电感需要加大到Lmin值的7-10倍,即保证电流纹波系数减小到0.1-0.3。

正激电源(FORWARD变换器)是BUCK电路的衍生应用,故本法同样适用于正激电源。

O(∩_∩)O哈!。不用下载了

网友I:
电感方面的空白,顺便补一补,感谢楼主和上楼的大虾啊

网友I:
看完这理论性的讲解,头又大咧,还是的学学牛嚼草啊。

网友J(2016-05-17):
是不是只要体积允许,电感量大点好,当然前提是不饱和,饱和开关管发热严重吧,即使芯片是电流模式,具有单周期限流也会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H:
BUCK电感工作在单向磁化状态,磁芯一般有三大类:工字型磁芯、带气隙的EI磁芯、低u磁环。这三种磁性材料有 ...

这个解释的非常详细的,再次来参考的了。。

网友K:
说道buck电路的,今天的有人还把我给问住了。。。汗颜啊,,我说我常用的就是把12V的转换成5V/3.3V/1.8V 的使用,对方说i这是buck电路吧?我一愣。。。

网友K:
汗颜啊,实际上降压电路也就是buck电路的,换了个说法的我倒没反应过来的。。

网友L:
这个资料分享的很久的,不过针对电源这一部分的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