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楼主(2012-03-31):
本人用fpga向CY7C68013A发送一个递增的16位数据,在EZUSB上收到的数据怎么是重复两次出现的?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最好是用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波形,或者是检查一下FPGA的程序,肯定是这方面出了问题。

楼主:
主要是手上没有示波器,本来是想要modelsim仿真的,可是对modelsim不是很熟;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方式?slave fifo吗?最好检查一下先时序,是否用PKTEND引脚?!

楼主:
hehe ,第一次做这个,采用slave fifo方式,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时序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2014-06-13):
CY7C68013A 原装现货,有需要可以联系  QQ:547838378 电话:136921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