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请教 PMSM电机和 BLDC 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2-03-31):
(修改)请教 PMSM电机和 BLDC 电机的区别

网友A:
只能说,如果有这个需要,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电极是成对出现的吧……单了一个没有用啊

网友C:
单的为什么不能配对,大于等于两个都可以配对啊。

楼主:
通用参数 绕组接法 霍尔夹角 极数 相数 轴向跳动 径向跳动 最大径向力 最大轴向力 绝缘等级 绝缘强度 绝缘电阻 △(三角形接法) 120° 4 3 0.025mm 0.025mm@460g 75N@20mm from the flange 15N Class B 500VDC for one minute 100M ohms 电气连接

楼主:
看到哪个参数 偶很 困惑

楼主:
我晕排版错误

网友D:
至少磁单极子还不能用于工程,可想而知,1极便是指1对磁极,3极便是3对磁极,空间呈每对120度排列。
如叶公所说,只要需要,1极到几极几十极都可以做

楼主:
一个是  驱动波形是交流  一个是梯形波控制   如果用小的 24V BLDC  能不能用  SVPWM波形 控制

网友E:
学习要不耻下问,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正弦驱动能产生较完美的旋转磁场,优点是运转平稳、噪声小、还有可能细分,相对而言,梯形波具有谐波分量,而且旋转磁场是跳变的

网友A:
此处应该是3组,PDF手册没写清楚而已。

楼主:
回楼上是 排版错误 左右    上下 错了 一行

网友F:
PMSM电机和 BLDC的区别

这个怎么讲?要说清还得找本书来了。
PMSM -->同步电机
BLDC -->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2-06-15):
PMSM  和 BLDC 区别 最关键的是 其磁钢的 区别    PMSM 磁钢 是呈正弦波  制作的
而 BLDC 是呈梯形波  制作的

所以同样大小的  电机 BLDC 的力矩要比PMSM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