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12-03-31):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切换 还是 同时?

楼主:
[localimg=180,84]1[/localimg][localimg=180,84]1[/localimg]
电路如上:左最上面的是适配器的正向输入端,左边第二个输入端口是USB的正向输入端,最下面的输入端的地。我试过加一个二极管,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正常,但同时又给负载供电时电流高达400MA。

网友A:
推荐个IC 给你  你可以去看看 我们有用这个是PAD

网友A:
不好意思 忘记给你型号了

www.MonolithicPower.com 的 MP2611,MP2610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多大,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大 可能不需要用到2611这种switch的充电IC

网友B:
四楼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C:
关注。电源切换的芯片没使用过。

网友D:
可以用用EUP8207单双节锂电充电IC,最大电流3A ,PWM的工作方式.

网友E:
用个场效应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当然用场效应管GS9435就搞定了,但这样不能进行充电管理了.

楼主:
我在参考了平板电脑的两个电源的切换芯片,一个MOS管,GS9435,刚刚看了下,好像还没有达到我要的效果。考虑看下您的芯片。

楼主:
7# dannyzzq 电流就300MA左右,推动一个电机转动和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PROTEL 99SE.想过要学习PADS,但现在又项目只能用熟悉的了,我习惯用从上到下的画图方式,框图部分没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试试,但还是有点麻烦,都要供应商给样品,搞得供应商屁颠屁颠的,最后没有量给人家,就罪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同时能给电池充电,又能给负载供电,这样的话能让电池寿命长一点。至少能做到电池坏了之后,能通过适配器给产品供电。

网友F:
这个电路应该有很多实现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