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的cortex-M3有专用程序下载软件没?

楼主(2012-03-31):
请问TI的cortex-M3的程序下载软件有没?帮忙共享一个呗!(我用j-link仿真器),20分相送!!

网友A:
用LM-Flash啊,那个很好找的。。。

网友B:

LM Flash Programmer 最新的下载如下:http://www.ti.com.cn/tool/cn/lmflashprogrammer

网友C:
我也去看看 还是很感兴趣的

楼主:
LM Flash Programmer 可以使用J-LINK吗?

网友D:
LM Flash Programmer 不能使用jlink,它支持TI的仿真器 ICDI或是板载仿真器.你要是使用J-LINK可以使用J-FLASH来直接下载。J-FLASH里面可能没有最新的型号,但是你可以选择FLASH相同的型号应该也是可以的,,记得去掉ID检测。

网友E:
LM Flash Programmer 不支持jlink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