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芯片根据输入电压大小判断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2012-03-31):
有没有什么芯片根据输入电压大小判断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比如,当输入0-1.2V 的时候,输出0。
当输入电压大于1.2V 的时候,输出1。

比较器的话,一般都要有一个外部电压相比较,
有没有只有一个输入端,也就是说和内部的电压比较的?
比如像这样的。

网友A:
这不就是比较器功能么

网友B:
有 很简单的 reset IC

网友B:
附件中就有你可选的

很多公司都有这种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比较器都要有一个外部电压作为比较才行啊。
有没什么只有一个输入端,用内部电压比较的比较器?

比如像这样的。

网友B:
看我给你附件啊 !!! 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各种电压都有

网友B:
附件的是电压侦测器.  有OD输出的 也有cmos输出的 ,前者要加上拉 后者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但是我现在是在找一片SO8封装,像上图那样连接的芯片。。

网友C:
前段时间用了颗电压检测IC 效果还不错,你可以看看 ,

网友B:
这个附件有大封装的

网友B:
8脚的很少的.................我没找到 难找

网友D:
电压比较器,基准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E:
确实就是个比较器。其它朋友的检测芯片。内部也是比较器,一端是待测电压的分压,一端是参考源,一样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会不会是复位芯片,看门狗芯片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只有一个输入端,没有外接比较的电压。。
这个会不会是什么复位芯片或看门狗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个比较器,也有可能是复位芯片看门狗,电压检测之类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X,可以考虑。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手上的这块芯片是啥。。:lol

网友F:
路过,关注一下内置比较电压的比较器/复位芯片。

网友G:
LM385-1.2可以吗?

网友A:
你去网上看看555电路吧,这个很好实现的。

网友H:
LTC1728ES5-3.3电压检测芯片,基准电压为3.3V,5脚的;P

网友I:
LM339电压比较器,接个1.2伏的基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