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开启keil4 下的peripheral

楼主(2012-03-31):
从ST官网下载的USB Demo后,图1没有了原先(图2)peripheral这些调试信息(USAR==),弄了几天还是没有把它弄好,请各位大侠给解答一下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下,是有的啊~

楼主:
你能看到USart等信息,wuguoyan,你能把你这份DEMO程序发给我吗,QQ328721520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盗版软件的问题吧。我的没有GPIOC,但是A,B,D都有

楼主:
怎么说,是keil跟segger一样,下黑手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这里,不知道用盗版软件的朋友们遇到过我这种情况没有,或者用正版的软件的朋友,你们的显示正常吗。

楼主:
蛮奇怪的,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解答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这个应该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你不要再纠结了,你可以试试二姨家给我们提供的下载,这个是4.22a版本的,很好用。 http://dl.21ic.com/download/mdk422-ic-95021.html

网友C(2012-09-18):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这个软件,不行,跟楼主出现的问题一样

网友D(2013-01-06):
这个问题谁知道嘛,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软件卸载了再换其它版本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求大虾帮忙,谢谢。

楼主:
目前我能找到个一个地方 VIEW 菜单里有,不过是寄存器值,但是没以前这么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这个应该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你不要再纠结了,你可以试试二姨家给我们提供的下载,这个是 ...

在官网提供的STM32F107没有了
103是有的

网友E(2015-07-15):
大神哪里去了,同样的问题,求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