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3-31):
如上图所示,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图,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给解惑。

楼主:
D8、D9是什么器件,我只见过原理图,未见过实物,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这么用。这两个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D8,D9是稳压管,A+,B-上拉,下拉,串口转485的接口电路,RP1是与驱动延时有关的一个常数(110),一般是50ns,

网友:
稳压7.5V

网友A:
恩,这个电路为了传输时信号的稳定性是复杂了些啊,,

网友B:
就是稳压用的~用来限制总线上的电压,保证信号幅值的范围

网友C(2012-05-09):
J10是一个跳线,选择加不加匹配电阻RP1 D8 D9 为稳压管,防止信号上高压!!

网友D:
一般在两个信号之间加个电阻就好了,这样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