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带负载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2-03-31):
用精工 DC/DC 升压IC S-8365  由3.7V升压到5.0V ,但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明显,带1A的负载,输出电压只有3.1V了 ,

在DEMO板子上测试OK......(带1A的负载,有5V的电压稳定输出)..

本人找了N久的问题,没找出毛病出在哪??

特此附上 线路图,PCB LAYOUT,S-8365规格书  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另外,为防其他元器件干扰,在PCB板子上只焊接 升压电路元器件测试,结果一样,带负载能力太差)

不胜感激

网友A:
是这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B:
加一个电压跟随器试试

网友C:
把你板上的电感、二极管、开关管逐个换成DEMO板上拆下的,估计是元件性能差别太大。

网友D:
8365支持不了同时双口共3A输出

网友E:
只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F:
可以试下我们的的升压IC,带2A的。效率超好。

网友G(2012-07-05):
你测量一下芯片的温度  是不是散热不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