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直接模式

楼主(2012-03-31):
有没有熟悉si4432的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我现在用FIFO模式,测试是通的,但是在FIFO模式下做串口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设置9600bps的时候,发射速率要很高才行,这个是不是用直接模式好点呢?但是直接模式怎么设置啊,在FIFO模式下的那些初始化寄存器还需要设置嘛,弄不明白了!

网友A(2014-08-18):
你的直接模式做好了吗??向你学习下。

网友B:
可以找代理商,拿驱动源代码,里面都有的。或者类似C1000 配置软件。

网友C(2019-05-20):
请问直接模式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