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本里的代码复制到keil里 乱码,为什么?

楼主(2012-03-31):
记从事本里的代码复制到keil里乱码,只是注释部分会乱码,其他的正常,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呵呵,继续打个空格44

网友B:
这个软件**的不是很好,用英文标注吧

网友C(2012-05-17):
呵呵,说个跑题的话,乱码俺不知道为什么,但你这个程序是红外解码的程序吧,21键遥控,要的话,给你一份

网友D:
那个没关系的
不会报错,可以继续用

网友E(2012-08-03):
回复 网友D:
you are so 淡定……

网友F:
不会报错倒是真的

网友G: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从记事本里往其它程序里复制看看

网友H:
我倒觉得是字体的问题,半角的话,还是能显示字的,只是不认识。可以尝试将文本的字体换成宋体试试。

网友I:
字体设置的问题

网友J:
字体设置的问题
引用 网友I:

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