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最大电流是多大?

楼主(2012-03-31):
那位大侠知道ICL7660的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带动多大的负载?

网友A:
ICL7660的静态电流典型值为170μA,输入电压范围为1.5-10V(ICL7660A最高为12V),工作频率为10 kHz,外围元件只需两只10μF的小体积电容。ICL7660空载效率高达99%以上,负载效率在95%以上。输出电流10~20mA。

网友A:
附件是电荷泵电压反转器 的一些相关资料,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附件也很有帮助。我的设计需要带12个LM324四运放,看来ICL7660的负载能力不够,大侠能有合适的推荐吗?谢谢了先!

网友B:
电荷泵有个特别有用的特性,可以将输出简单地并联提供大一倍的输出。并一个不够再加多个。:lol
  如果能承受高点的成本可以尝试2块钱左右的TPS60403,可以输出60mA,其开关频率过数百K,对运放比较关键的噪声可以小些。
  设计能力强点可以找LED驱动电荷泵芯片,可以得到数百毫安电流的负电压输出。

网友A:
MAX774可以提供大电流,到1A ,附件自己去下载

网友C:
好像是20mA或者是50mA吧,这种东西,输出能力都不会太强。

网友C:
自己看DATASHEET就知道了啊

网友D:
多并几个

网友E(2019-10-04):
资料收下了。。。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