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VS ATMEGA16L

楼主(2012-03-31):
(无正文)

网友A:
我批准你用了!;P但是电源电压要在3.6V或更高。

楼主:
电压是5V,功能也没啥问题,就怕稳定性及寿命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前一阵子AVR基本都升级了,AMEGA168/V都变成了168A/PA,以前以10MHz主频为界,分两种型号,现在统一了,也没有了供电电压的差别,耐温特性有提升,并推出32KFLASH的型号。实际使用没差别。

网友C:
你查下那个L的含义就知道了,不影响你使用。

楼主:
L是低压版本,推荐使用不超过8M的时钟,我才有点担心,其实我知道老美的芯片设计有余量,只是怕万一

网友B:
128L跑12M没事。常温工业环境。以前这个问题很明显,总是搞不清尾缀,以后能好些。现在买老款的168反而费劲了,都升级了。

网友D:
看你做什么用,玩玩当然可以,做那种出事要死人的设备还是好自为之了。

网友C:
L是低压版本,推荐使用不超过8M的时钟,我才有点担心,其实我知道老美的芯片设计有余量,只是怕万一
引用 楼主:

• Operating Voltages
– 2.7 - 5.5V for ATmega16A

工作电压:
– ATmega16L:2.7 - 5.5V
– ATmega16:4.5 - 5.5V

网友E:
9楼正解!
http://bbs.jydev.com/

网友A:
回复 网友E:
9楼只解对了一半

楼主:
LS的图那里截得,我没怎么注意,如果是这样就放心多了,毕竟工作电压还是5V

网友F:
11楼的 是 mega32A的图.
ATMEL 对芯片型号 这样分类:
1) mega16A   最大工作频率 16M, 工作电压 2.7V-5.5V
2) mega16                       16M,              4.5V-5.5V
3) mega16L                       8M,              2.7V-5.5V
手册Ordering Information中, 没有见到有 mega16L-16xx这类芯片. 注意"-"后的参数是指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