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能干什么,图有没有毛病,能用否

楼主(2012-03-31):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串联稳压电源的一部分,缺少基准。

网友B:
感觉是起恒流用的

楼主:
是不是不精确的恒流源?用三极管be节的打开电压做的基准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是过流保护呢。。

网友D:
电流超过设定,就变成恒流源。
不超过设定时,是电压源

网友E:
感觉LS各位的说法都√

网友F:
小心,这个√ 怎么打?忽然对各种非注流打法感兴趣了,比较绕
另外,μ 怎么打?

网友E:
这个五笔用不了

搜狗拼音输入法里面带的

√:

希腊字母:

网友G:
Q2与R2组成过流保护电路。输出电流大于0.6A时Q2导通。

网友H:
输出电流小于0.7ma  只有上面之路导通,输出电流大于0.7ma下面的支路导通,那就相当1欧电阻和1k电阻并联,结果和下面支路没导通差不多啊!(不知道8050放在那里起到上面作用)

网友G:
看来楼主还在为低压差电路劳心,画个电路给楼主参考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热心回复。:handshake

网友G:
上面的MOS可以用IRF9540,BJT可以用9012,
取样电阻可以取小点1R,在MOS管GS 极并个10K电阻。

网友I:
小心,这个√ 怎么打?忽然对各种非注流打法感兴趣了,比较绕
另外,μ 怎么打?
引用 网友F:

Alt+43081 ↖
Alt+43082 ↗
Alt+43083 ↘
Alt+43084 ↙
Alt+43100 ╘

alt+34149=卐
alt+43144=▓
alt+43151=◤
alt+41459=◇
alt+41460=◆
alt+43113=╥
alt+43114=╦
alt+43115=╧
alt+43116=╨
alt+43117=╩
alt+43118=╪
alt+43119=╫
alt+43120=╬
alt+43121=╭
alt+43122=╮
alt+43123=╯
alt+43124=╰
alt+43125=╱
alt+43126=╲
alt+43127=╳
alt+43128=▁
alt+43129=▂
alt+43130=▃
alt+43131=▄
alt+43132=▅
alt+43133=▆
alt+43134=▇
alt+43144=▓
alt+43145=▔
alt+43146=▕
alt+41457=●
alt+41458=◎
alt+43138▊
alt+43139▋
alt+43140▌
alt+43141▍
alt+43142▎
alt+43143▏
alt+43147▼
alt+43148▽
alt+43149◢
alt+43151◤
alt+43152◥
alt+43153☉
alt+43154⊕
alt+43156〝
alt+41441=♂
alt+41424=⌒
alt+43088=≒
alt+41442=♀
alt+43401=
alt+43402=
alt+43403=
alt+43404=
alt+43405=
alt+43406=
alt+43407=
alt+43408=
alt+43409=
alt+43410=
alt+43411=
alt+43412=
alt+43413=
alt+43414=〇
alt+43155=〒
alt+43370=﹋
alt+43371=﹌
alt+43374=﹏
alt+43337=㊣
alt+43222=ㄖ
alt+43353=℡
alt+42965=д
alt+42664=Θ
ALT+小键盘153=™
ALT+小键盘169=©
ALT+小键盘174=®
ALT+小键盘177=±
ALT+小键盘178=²
ALT+小键盘179=³
ALT+小键盘188=¼
ALT+小键盘189=½
ALT+小键盘128=
ALT 163= £
ALT 176= °     (°C) ALT 186= º (ºC)
ALT 137=‰
ALT 165= ¥
ALT 181= µ
ALT 223= ß
ALT 216= Ø
ALT 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