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 模拟比较器疑问,求解

楼主(2012-03-31):
mega48的模拟比较器,ACSR的ACBG位置1时,是把AIN0接到能隙基准电压上即1.1V左右,是不是PD6管脚的电压就是1.1V左右?万用表能否测PD6测出这个电压?

网友A:
不能
1.1V 是内部的电压. 除了 REF, 不会到其他引脚上来.
AIN0接到能隙基准电压上, 就是 AIN0 和 PD6 无关了

网友B:
呃,要么通过软件设置将该电压输出到引脚(取决于机型是否支持,详见Datasheet),或用力将万用表笔刺破芯片外壳,即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