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可以下载不能调试(Ulink2)

楼主(2012-03-31):
使用STM32F103ZET6新作了样板,直接用F103VC的模板,运行环境为MDK4.14仿真器为Ulink2。可以下载程序,并且程序运行正常。但是调试的时候有问题。现象为点击debug按钮后程序自动运行,并且跑飞,如果点击停止,然后再运行。command栏里提示can't access memory错误。
是和使用了和实际芯片不吻合的模板的原因吗?
可是同样的程序在神州的开发板上stm32F107里面都没有问题.
我试着在模板的target option的第一页的device栏里把芯片改为zet6,还是不行。

楼主:

使用STM32F103ZET6新作了样板,直接用F103VC的模板,运行环境为MDK4.14仿真器为Ulink2。可以下载程序,并且程序运行正常。但是调试的时候有问题。现象为点击debug按钮后程序自动运行,并且跑飞,如果点击停止,然后再运行。command栏里提示can't access memory错误。
是和使用了和实际芯片不吻合的模板的原因吗?
可是同样的程序在神州的开发板上stm32F107里面都没有问题.
我试着在模板的target option的第一页的device栏里把芯片改为zet6,还是不行。

网友A:
可以换换jlink试一试,感觉这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 结贴
JTAG方式烧录后再用SWD的方式是连不上仿真器的,无法调试或下载,反之亦然。
方法是,板子上电前,先把Boot0拉高,让程序不能启动,然后上电。
上电后再把boot1拉低,然后用falsh->erease擦除以前的程序。再次上电,就可以用任意JTAG的方式下载程序或调试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 结贴
JTAG方式烧录后再用SWD的方式是连不上仿真器的,无法调试或下载,反之亦然。
方法是,板子上电前,先把Boot0拉高,让程序不能启动,然后上电。
上电后再把boot0拉低,然后用falsh->erease擦除以前的程序。再次上电,就可以用任意JTAG的方式下载程序或调试了

网友B:
多谢共享经验,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