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nop指令

楼主(2012-03-31):
打断点用,有当然更好,查了头文件,没发现有

网友A:
呵呵,我记得以前的书上说了 arm 用 mov R0,R0 作为 nop 指令.

网友B:
可以自己写个空语句,AIR已经给了,你再宏定义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呵呵, Cortex-M3有nop指令的。

IAR中用
asm( " nop " );

KEIL的就自己去找找看。

网友D:
呵呵,我记得以前的书上说了 arm 用 mov R0,R0 作为 nop 指令.
引用 网友A:

哈哈,书上没说也没有关系,mov R1, R1; mov R2, R2 等等都可以作为 nop 指令。

网友E:
这个必须有。。

__nop();

网友F:
我也想问这问题,在哪可以找到啊?具体占多长时间啊?

网友E:
楼上,我都给了
占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G:
ARM的汇编器当然有NOP指令,只不过NOP是一条伪指令,会被编译成如 MOV R0, R0之类的指令

网友A:
哈哈,书上没说也没有关系,mov R1, R1; mov R2, R2 等等都可以作为 nop 指令。
引用 网友D:

LZ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变通的,看这mov R1, R1;不就挺好用的么

网友H(2012-05-07):
很多指令都可以作为 nop 指令用

网友I:
mov R1, R1; mov R2, R2 等这些指令作为nop 指令挺好用的

网友J(2016-06-29):
注意是两条下划线“_”+"_"+nop(); == __nop();

网友K:
无意义的操作,都可作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