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机驱动器需要那些设备?

楼主(2012-03-31):
做电机驱动器需要那些设备?

网友A:
天豪半自动椭圆/圆形涂胶机,能均匀的沿圆或椭圆周边涂一圈胶,主要应用案例有:电机盖、喇叭配件、电容等。量产好帮手,天豪点胶机,欢迎来电来函咨询了解。产品说明:
A整机由胶量控制与运动控制两部分组成;
B嵌入式控制软件可随意设定吐胶前延时间、后延时间、吐胶时间、马达转速,保证涂胶的均匀度,无接点痕迹;
C采用进口滑台气缸,使机器在运行过程中迅捷并保持稳定,避免机械动作误差;
D独特的万向调整架,并配有精密千分尺微调装置,可快速准确的调整工件与出胶头的距离;
E采用精密步进电机,点胶过程不管速度快慢,始终能保持匀速运动,使点胶过程胶条均匀一致。
天豪点胶,尽善尽美!我们一直在努力!期待您的**(联系:朱湘13790085212,0757-82721260,QQ在线2297574976)!

网友B:
简单就一个电机

网友C:
示波器是要有的
资金没问题,函数信号发生器也整一台

再加台电流、电压可调,带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源

一般场合够了

网友D:
主要看你的投资额,可大可小。  基本家伙要有,其它的综合电参数测试仪,测功仪等等